七彩虹b250m-d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2-09-26):
故障不触发盲修,atx 5V拉低强制上电,电感击穿起火,更换一个电感和电容,还是不触发。测量开关针有5v,测io开关脚3.3v,追3.3V到这颗电阻1000欧,两端电阻电压3.3v,拆除正常触发。没有图纸盲修,不明白其中奥妙,不装电阻开机正常,判断可能有其它检测,补一颗10000欧电阻,现在开机测试正常。

网友:
大师厉害,盲修都找到了故障点,赞

网友A:
你好,我想知道你更换的电容是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想知道你更换的电容是哪个?

电感旁边的。

网友:
利害了,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学习了,初学主板维修,对哟很大帮助

网友:
这个修的感觉云山雾罩,迷糊,电阻在io附近,应该可以找到和io相连的脚位吧,再查脚位功能定义应该可以推断出这个电阻都作用吧!

网友:
想这位同志学习

网友B:
路过学习一下,开关5v,开关角5女,怎么3v

网友:
老板厉害,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不是一路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过学习一下,开关5v,开关角5女,怎么3v

查io定义,io开关脚测量是3.3V,没有图纸不知道其中噢妙。目前为止主板没有返修,故障修复,盲修只能拆拆换换,遇神杀神,遇佛杀佛。

网友:
七彩虹不走寻常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