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110M-E/M.2不触发维修(新手维修)

楼主(2022-09-26):
开机不触发首先测量各项电压对地阻值,发现MOS管2脚对地为零,打开点位置图显示是5VSB供电脚

果断采用烧机大法,电压调到一伏,电流3A通电电流跑到1A多点,接着用手摸相关联的电容,摸到如图位置的电容感觉烫手,这个位置的电容是5VSB通过一个电感连接过来的

因为有三个电容连在一起具体哪一个没摸出来且两个稍微大一点的有点发霉就把两个一起都换掉,换掉后测量阻值正常,接上电源5VSB待机电压就产生了,之前没有电压
测量其他几个待机电压没问题后装上CPU,内存,正常触发自检重启后点亮,这块板子就修好了

网友A:
你这是一个帖子发了两遍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一个帖子发了两遍么?

发错板块了,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B:
华硕H110M-E/M.2 点位图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H110M-E/M.2 点位图能分享一下吗?

网络里看的,没有下载文件

网友:
长期通电,电容老化击穿

网友:
有图纸修起来就比较方便多了,不然跑线路搞死人。

网友:
这可以说是高手了,都会看点位,不是新手。

网友C:
我两年前修个gab450主板,当时是120收来的,没图纸点位,烧机直接烧得mos管都拆不下来了,唉

网友:
网络是要买吗

网友:
网上租的单账户使用,价格比较实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两年前修个gab450主板,当时是120收来的,没图纸点位,烧机直接烧得mos管都拆不下来了,唉

短时间烧一下,有热成像看起来更省事

网友:
烧鸡大法,怎么搞,好吃吗

网友:
又见发财电容

网友:
小白学习了 非常感谢

网友:
漂亮 又学了一招

网友:
不触发的故障原因也是千奇百怪啊!

网友:
烧鸡大法就是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