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989 换电池触摸板不能用

楼主(2022-09-26):
今天接了一个苹果A1989 的换了电池后发现触摸板排线一边断裂,于是在掏了一个排线,,换上去触模板和键盘都不能用,于是有掏了一个原装的排线,现在键盘能用,触摸板还是不能用,开机按不动,请问家人们,那个触摸板通电后就应该能按动了,还是要检测到触摸板才能正常 ?测量触摸板 12v 3.3V供电正常,对着图纸测量过 触摸板到主板的信号线这些都没正常,不能是主板问题吧,还是有什么机关

网友:
拆电池时把触摸板撬坏了吧,有条件换触摸板试下。开机检测不到触摸应会风扇狂转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