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FT3I1 主板不上电,不亮屏维修过程

楼主(2022-09-26):
接一台联想CFT3I1  1.0版本主板 不上电  测3v5v供电正常 加电待机电流40毫安 ,短接开机键PWRBTN无跳变,40毫安待机电流肯定有漏电或短路,后测到CPU和桥是一体的,这个芯片电容有短路,果断去掉。加电电流变成10毫安了,短接开机键电流立马跑到400毫安单不会亮屏.测CPU供电OK 那就刷个BIOS吧  后来网上找了个遍也没有找到这个BIOS质料  后来在一块旧的板子上找到了这个BIOS 拷贝刷上 上电按开机键电流跑到900毫安,可显示屏还是不亮,想了想有可能集显有可能不支持,就上了一个独立显卡,开机果然亮机了,

网友A:
芯片电容短路,指的是芯片上面的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电容短路,指的是芯片上面的电容吗??

通病,弄掉CPU上面的电容就可以

网友:
不知道干掉电容后的二极管档对地阻值是多少,正修一个板样子差不多,型号不一样的板,不触发,南桥没有发s3回io。正没有头绪,不知道3合一,一体u上面的电容是不是没有阻值才是正常的。

网友(2023-03-11):
这是一款通病,把CPU上的电容直接拆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