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线的一些问题,太伤眼了

楼主(2022-09-26):
我第一次实际动手飞线,遇到了一些问题,请教下大佬们,请大佬们不吝赐教。我主要是给精密的内存卡和手机主板飞线,焊点非常小。

前天我飞线时,发现焊盘不上锡,漆包线也不挂锡上不去,后来研究请教了下,觉得应该是烙铁温度不够,当时是220度-280度。

漆包线我查了下资料,是直焊型的,要360-400度,可以免刮漆。

今天我又重新开始焊接,温度直接打到360-400度,发现了一些问题:
1.焊盘挂锡不是理想状态,显微镜下也看不清楚,可能比较暗,只能肉眼去看,我看别人视频里,焊盘挂锡是饱满的圆形,而且显微镜下看的很清楚。
2.l烙铁400度后,烙铁头和焊盘容易变成黑色,这让我更看不清楚焊接状态了。
3.加助焊膏焊接完成后,要不要清理焊盘?不清理容易短路吧?清理的话,用洗板水和牙刷,容易把飞好的线刷掉吗?
4.焊接时发现手抖的很,焊点太小,瞄的不是太准,焊盘上的锡量少,不清楚,焊接的牢固度也不够,

求大佬指点下。

网友A:
没有飞过内存卡,平时给电脑主板飞线温度都是340度左右,用的是小马蹄头,觉得楼主用400度有点太高了吧。焊点不圆润,是不是与用的助焊膏有关?前不久用购物赠的助焊膏,焊点就是不圆润,换成平时用的助焊膏就好了。如果怕用牙刷刷掉飞线,可以用镊子夹一点棉球,沾洗板水轻轻地擦拭焊接完的地方。本人也没多少经验,一点建议供参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飞过内存卡,平时给电脑主板飞线温度都是340度左右,用的是小马蹄头,觉得楼主用400度有点太高了吧。焊 ...

感谢,我打400度,是因为我懒得刮漆,我的漆包线是直焊型,360-400可以免刮漆

网友B:
洗的时候顺着焊点洗,不要上下,就不会伤着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洗的时候顺着焊点洗,不要上下,就不会伤着线

我打算,上完焊点就清洗,清洗后再把飞线点上,这样就不用洗了,这样可以不

网友C:
温度够了,就看焊油和锡丝了。

网友D:
焊锡不好!买好一点的焊锡

网友E:
这是做数据恢复的

网友:
用有铅息脱下焊盘,线也要上锡。

网友:
焊膏是关键

网友F:
手艺问题。这么大的焊点飞线很好飞的呀。我一开始还以为是CPU下面的焊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手艺问题。这么大的焊点飞线很好飞的呀。我一开始还以为是CPU下面的焊盘。

嗯,第一次飞,手抖动的厉害,有啥好办法不

网友:
有焊膏 焊锡推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温度够了,就看焊油和锡丝了。

有焊膏 焊锡推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焊锡不好!买好一点的焊锡

有焊膏 焊锡推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做数据恢复的

对,您懂得

网友:
你多飞几次,经验够了,就不会觉得很难了,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嗯,第一次飞,手抖动的厉害,有啥好办法不

practise practise practise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嗯,第一次飞,手抖动的厉害,有啥好办法不

补肾,清心寡欲——心中无女人,飞线自然神

网友:
引用 网友H:
补肾,清心寡欲——心中无女人,飞线自然神

。。。。。。。

网友:
利害了,这么小得线

网友I:
台考验视力了,对我这种带眼镜的,基本上没戏。

网友:
熟能生巧

网友:
眼神不好飞不了细线。上电焊油啊

网友:
焊好后,可以用绿油+紫光灯快速固化,这样就不怕飞线掉了。

网友:
一句话,焊油不行

网友J:
做你这个活儿飞线多麻烦。弄套探针多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台考验视力了,对我这种带眼镜的,基本上没戏。

我是仔细瞧时,把眼镜拿开看

网友:
引用 网友J:
做你这个活儿飞线多麻烦。弄套探针多方便

探针看着简单,其实也麻烦,飞线熟悉的话,其实比探针方便

网友:
真正考验技术的时候到了

网友:
飞线开始很容易手抖的,练多了就好

网友:
1,先用焊油涂在要焊接的位置,烙铁头首次使用要弄在烙铁头一点焊锡,然后高温海绵(高温海绵沾水拧干)把烙铁头擦干净,烙铁一般350度就行
2,焊接完成以后,焊点周围用甲烷或者洗板水,刷子清洗

网友:
我没有飞过内存卡,平时给电脑主板飞线,烙铁温度调到340-360度,用的是小马蹄头,觉得楼主用400度有点太高了吧。焊点不圆润,是不是与用的焊锡与焊油有关?用好一点焊油、焊锡,焊点就会圆润。本人也没多少经验,一点建议供参考吧。

网友:
1. 楼主用的什么烙铁?建议用 Jabe 之类的比较精准的焊台。配合用的习惯的焊头。2. 楼主用的什么焊油 / 助焊剂?建议用正版的 AMTECH, 一罐100多块钱的那种,靠谱的渠道拿的货,毕竟假货实在太太太太多了。

网友:
用有铅,63焊锡,你有惊喜。

网友(2024-03-24):
你这么大的点,都不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