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处女修记一b+公共点短路维修,求助如何代换电感电龙

楼主(2022-09-26):
接到一台公共点短路机器,型号是lenovo yoga 710-14ikb,插电只有0.2瓦的待机电流,并且上不了电。
拆开主板后发现pl403电感烧糊了
上图↓

下图为清洁pcb和拆开坏掉的电感后的主板

此时我发现
PU402的4个in脚都还是存在对地短路

由于经验不足,我怀疑是pu402芯片坏了。但是用热风枪拆开pu402芯片后还是存在对地短路,故焊接了回去,所以我怀疑是那4颗滤波电容的问题。
由于没有点位图片。我使用了烧鸡法寻找绿波电龙
上图

在pl403电感的二脚焊接出两条锡线开始烧机(一条可能不行,锡线的电阻可能有点高。有点发烫,所以焊接两条锡出来再夹电。)
最终在主板背面摸到一颗特别烫的电龙。

最后问一下各位兄弟,代换用的电容和电感怎么买?

网友:
坏掉的电龙(已击穿,电阻值为00):

坏掉的电感(已烧糊,直接烧成了一个球):

网友A:
可以不要了 直接换上电感就OK

网友:
代用?不存在,供电电容击穿了直接扣掉

网友:
少一颗不管 先整通上电试机再说下回

网友:
锡线没有屏蔽层,若是碰到屏排座上岂不是很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要了 直接换上电感就OK

哈哈哈 ,,,,    直接一坨锡

网友:
电容短了。都是拆了。几乎没补过。。。。

网友B:
电龙  什么电龙。哈吓人。。 原来是 电容。

网友C:
电龙不用装 烧断的地方直接短接

网友:
我应该换什么型号的电感呀兄弟们。图纸那个型号看不懂
PL403
5A_Z120_25M_0805_2P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龙不用装 烧断的地方直接短接

直接一坨锡过去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一坨锡过去稳定吗

说不定还有其他地方坏,先不拘小节把事办了

,毕竟是小家小户没那么多东西折腾

网友:
一坨锡弄了上去。依然无法触发。pu402芯片的4个in脚都有7.17v电压了。但是5valw电压还是没出来。是我拆过pu402的原因吗。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一坨锡过去稳定吗

不用一坨媳

网友:
附上图纸附上图纸

网友:
拆开pu402再焊上去完美开机!!

网友D:
学妹说修好电脑请我晚上去她家吃饭

网友:
U肯定挂了这款

网友:
电感大小一样,电容用电路电压一样的电容替换

网友:
看来是老厮的徒弟,滤波大电龙,方案对的,下次先薰松香,然后上电1秒就可以了,电容最好是补上,以免波波过大烧IC,电感应该补上,

我也是小白

网友:
只能大一点点不能小

网友E:
借宝地询问一下大佬!我有台笔记本电脑是海尔的!20V开机被拉成14-16V了!但是居然还能开机!特点就是亮屏后才这样的!能断定是屏线或者是屏的问题吗?麻烦大佬解答一下疑惑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借宝地询问一下大佬!我有台笔记本电脑是海尔的!20V开机被拉成14-16V了!但是居然还能开机!特点就是亮屏 ...

哪个信号被拉低了,图纸发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个信号被拉低了,图纸发上

没有图纸!现在问题不带电池的话!就会掉电!考虑是保护隔离出问题了!大佬你怎么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龙  什么电龙。哈吓人。。 原来是 电容。

我也是有点晕才进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妹说修好电脑请我晚上去她家吃饭

我像你这个年纪还不知道去人家家吃饭,为啥去她家吃,不去别的地方呢?

网友:
绿波电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