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air13 iwl 回车键不能用

楼主(2022-09-26):
小新air13  iwl  键盘下面一排ZXCV不能用,换了EC,刷了bios还不好,大佬们看下是哪里问题?没有电路图

网友A:
键盘排线接口直通ec,自己看图一根根量,应该有一条断线了

网友:
键盘换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排线接口直通ec,自己看图一根根量,应该有一条断线了

感谢大哥,确实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