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11pro 另类不触摸维修分享

楼主(2022-09-26):
接到一台11pro不触摸的手机,客户说突然不能触摸的,拆机换屏测试故障依旧,那可以肯定应该是主板问题引起的,拆出主板打触摸座二极体值,发现IO_TOUCH_TO_VDDH_EN_CONN这条线路不正常,正常二极体值为500左右,实测只有90左右,

通路上就一个电阻一个电容,其他电路都在中间层,二极体值90多没有接近0的这种情况一般不是电容击穿导致,那就只有分层再测试了,分层之后上层触摸座那路二极体值又正常了,看通路这路信号还通往下层

测的下层上中框点位二极体值有95,正常应该是OL,因为下层只通往背后的测试点,

索性直接一坨绿油隔开中框焊点,贴合装机触摸功能恢复!

网友:
思路清晰,判断准确,灵活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