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啥显卡?

楼主(2022-09-26):
芯片如图:
芯片
显卡

网友A:
打磨过的芯片吧
fmhzcj
有可能,网上查不到这芯片型号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磨过的芯片吧
有可能,网上查不到这芯片型号

网友:
你可以对比核心上面的电容电阻分布 或者看pcb板子上面的丝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