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神舟笔记本K660G4D3屏闪故障

楼主(2022-09-26):
神舟笔记本K660G4D3屏闪,已更换屏线和显示屏,故障依旧。外接显示器正常。没有图纸,无法下手,求助大神!!! 主板插座实测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红表笔接地。

网友:
有大神遇到过同样故障,能指点一下方向吗?

网友:
论坛的好像看到一个案例一样问题最后维修好的

网友:
神舟战神K650D笔记本奇葩闪屏,二修机差点翻船!漏也不是好捡的

网友:
你提到的那台机器故障不一样,本机器开机就闪屏,外接显示器正常,有3条屏线,2条拆机原装1条全新,呈现出来的故障都不一样,一条狂闪,一条微闪,一条黑屏不闪,但能排除屏线没问题,陷入沉思。判断供电出问题,没有电路图,找不到故障点。

网友:
你倒是拍张闪屏时的图啊

网友:
不是我不想拍,是拍不出那个故障效果,手机拍出来外面都正常。

网友:
屏供电问题,量屏接口旁边的保险或者5脚小芯片,看看有没有坏的

网友:
每次开机闪的规律都不一样,有时候频繁,有时候轻微。

网友:
屏幕问题或主板上19v保险电阻

网友:
先换块屏试试,如果换的显示屏正常,就不是排线的问题了,再往下查。

网友:
没有换屏幕试试吗?

网友:
换屏,换排线都试过了,所以可以肯定屏和排线没有问题,现在确定故障在主板上由于没有图纸,所以没办法下手做更细的检查。

网友:
问题你都排除了,就剩主板了,而主板就那几个有点10分钟测试一个,一个小时也测完了

网友:
蓝天网上找找去   也不一定就是保险问题   看下屏供电19V转换管是不是导通不良

网友:
保险虚汗了老铁

网友:
你倒是拍个主板板号啊,万一有图呢

网友:
升压芯片故障大概率

网友:
看看是不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楼主维修好了嘛,什么问题。

网友:
这种没有图纸几乎无解

网友:
机器故障排除了,但不能说是修复了。故障不在19V电路上,是机器存在虚焊,很大可能是CPU底座虚焊造成的信号干扰产生的闪屏故障。

网友:
刚开始也认为是19ⅴ升压电路有故障,或是接触不良或是保险电阻损坏,实际测量中待机状态为18.57V,开机状态为19.0V,应属正常。而且在屏线插座周围没找到保险电阻。在检查CPU触点过程中,把CPU底座从主板上拆装了一次,再开机故障消失了。

网友:
目前笔记本已拼装好,测试有半个小时故障没有再出现。而且之前闪屏的屏线重新测也没有再出现闪屏故障。神舟笔记本故障奇葩,脑回路巨大:daizhi:

网友:
看那个电压变化就行了

网友:
拆装一次也不容易啊

网友:
拍一个主板板好,大家共同找一下图纸。
i知道你修的主板是不是独显的,如果是独显,加焊显存或者给显存植锡,重新焊一下显存试试。

网友:
目前故障没有再出现,并不确定GPU或显存虚焊。

网友:
人工帮顶 祝早日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