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8p 屏幕自动旋转故障

楼主(2022-09-26):
iphone8p 屏幕自动旋转故障 已经更换过指南针ic 气压传感器ic 陀螺仪ic 还是这样;测量三个部件底脚阻值全部正常 没有思路了 请大家给点思路谢谢跪谢了

网友A:
硬盘底层错误,重新写刷个机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底层错误,重新写刷个机就好了

刷了15.7还是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底层错误,重新写刷个机就好了

请问遇到过吗?兄弟

网友B:
硬盘底层是要用测试架才能写吧,只刷机是没有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底层是要用测试架才能写吧,只刷机是没有用的吧

用硬盘测试架重写了底层 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