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8p自动旋转故障请教大家

楼主(2022-09-26):
iphone8p自动旋转故障请教大家 竖屏正常横屏反向旋转见下图 指南针app打开能旋转但是会自动的动比如我往左旋转后会自动的往右动一下;已更换好的指南针ic 气压传感器ic 陀螺仪ic 没有思路 跪请大家给点思路

网友A:
刷机 或重写硬盘底层试试

网友:
或者还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机 或重写硬盘底层试试

刷过了 没用

网友B:
底层错误,重新写一下底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底层错误,重新写一下底层

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C:
硬盘底层数据不对,重写底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硬盘底层数据不对,重写底层

用硬盘测试架重写了 还是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硬盘测试架重写了 还是一样

连爱思看一下验机报告,有没有什么项目是不是不对的。这种情况基本上都是底层写错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连爱思看一下验机报告,有没有什么项目是不是不对的。这种情况基本上都是底层写错导致的。

麻烦大佬帮我看看 谢谢

网友E:
销售地区和监管型号这两个地方报错应该是有问题的,你找个查询的地方,发序列号查个详细验机报告。

网友F:
这个一般还真是底层数据的问题!有次遇到摄像头也是反的,清空底层重新写就ok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个一般还真是底层数据的问题!有次遇到摄像头也是反的,清空底层重新写就ok了

我已经用硬盘测试架清空过一次了 清空数据 然后重新写入备份的数据 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销售地区和监管型号这两个地方报错应该是有问题的,你找个查询的地方,发序列号查个详细验机报告。

查了详细的数据 是港版的

网友G:
搞定了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已经用硬盘测试架清空过一次了 清空数据 然后重新写入备份的数据 还是一样

你清空完,再写入备份的底层,和没清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清空完,再写入备份的底层,和没清有什么区别

那怎么写?请教一下

网友:
很少见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搞定了没?
没有搞定啊 兄弟

网友:
硬盘格式化,重新写底层,然后单个改3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