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Y7000插充电器有时黑屏维修

楼主(2022-09-26):
同行拿一台联想拯救者Y7000,说插充电器有时黑屏,电池使用正常。经检测,有时插适配器时笔记本直接黑屏,黑屏时主机直接不显示了,电源指示灯闪烁。拆机查看主板无腐蚀,直接先刷个bios,还是一样。测试时发现使用直流电源电压19v左右时,插电源不容易黑屏,估计是电压检测出问题了,打开电路图 ,通过VIN找到充电芯片BQ24780S的6脚是电压检测脚,测试为2.8v,通过分压电阻计算,电压值好像正常。不管了,试着把39k阻值换成42k,把电压改成2.6v,装机测试还是一样。看来不是隔离前面VIN的问题,找隔离管后面V20B+电路, ,找到PR3908和PR2907的电阻分压,测试发现1.45v,通过计算电压应该在1.24V左右,
估计就是这里出问题了,拆下两个电阻,单独测试发现电阻阻值都正常,再装回去,发现1.24v电压正常了。什么情况,装机测试,发现多次插适配器也不会黑屏了。为了保险起见,把两个电阻换成200k和13k,顺便把pc2904也换了,装机多次插适配器正常,

网友:
为啥检测不准确会黑屏

网友:
PR2908哈 楼主编辑失误了 论坛已有很多朋友分享过这种案例了

网友:
这种不稳定亏楼主找得出

网友:
MP系列通病了哦,我也修了几个了

网友A:
遇到过同款机器同款问题。拆装下就好了,给客户至今稳定,哈哈,送米的

网友:
算是通病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ec适配器检测问题

网友:
黑屏,应该是不出CPU供电

网友:
应该就是pc2904坏了吧,有这个通病吗

网友B:
可能是虚焊了  通电电流变大电压不稳  补焊一下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虚焊了  通电电流变大电压不稳  补焊一下就好

虚焊是不可能虚焊的,多为电阻问题,加热后恢复正常

网友:
第一个图ACDET按电路器算出来,应该是16V才对吧,怎么可能是2.8V

网友:
这个分压计算程序真是个好东西

网友:
好像很多人都修到过得

网友:
通病哦,基本都遇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同款机器同款问题。拆装下就好了,给客户至今稳定,哈哈,送米的

还是换了稳妥一点

网友(2023-09-02):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