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环电阻求助

楼主(2022-09-27):
各位大佬,能否帮忙指导下,这个色环电阻应该是多大?小米智能插座上的,

网友A:
下载电子电路计算器软件,一目了然,你这个是1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电子电路计算器软件,一目了然,你这个是1K的

感觉自己有点色盲,从左到右,依次是黑黄黑橙红?
能把你看到的颜色告诉我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ttps://www.digikey.sg/zh/resour ... resistor-color-code直接上这对就好了。

这是我看到的,大佬,这个颜色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看到的,大佬,这个颜色对吗?

我看到的颜色是黑棕黑红红。

网友:
黑棕黑红红

网友:
刚确认了下,这个是22欧姆的保险绕线电阻,顺序应该是从右往左,结果是22欧姆,感谢大神

网友:
我怎么算出来是1K的?

网友:
22欧才正。220X10负一次方。

网友:
应该是22欧姆

网友:
应该是23欧姆.。。。

网友:
22欧姆的,电源上用得最多

网友:
黑金黑红红  22欧

网友(2022-12-12):
我看第二环咋是橙呢,明显跟那条红不一样,是我色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