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7256B APW7165C是否能互换?

楼主(2022-09-27):
各位大拿,GS7256B APW7165C是否能互换?

网友:
直接换上去试试就知道了哦。查一下引脚定义呗。

网友:
就3脚定义不同,不敢换,还是淘宝一个来换吧

网友:
GS7256B与APW7165C不通用。
RT8120A是一种很强大的BUCK电路电源控制芯片,它具有过流保护、过压保护、以及软启动等许多优秀和功能。
APW7165C与RT8120A通用的,开关频率都是30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