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s2ph填加nvme启动

楼主(2022-09-27):
(图片)

网友:
这个版本也支持ivy的3代cpu

网友A:
有解决ipxsb uefi启动问题的好bios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解决ipxsb uefi启动问题的好bios吗

ipmsb主板刷这个bios就是为了解决uefi启动慢的bug

网友:
引用 网友B:
ipmsb主板刷这个bios就是为了解决uefi启动慢的bug

我说的是IPXSB,  X

网友(2022-11-30):
rom用什么来刷?

网友:
下载来试一下,谢谢

网友:
rom格式,就是bin格式,软件或者CH341A都可以直接打开刷新.

网友(2024-05-19):
还有啥bug吗

网友C(2024-06-24):
这个BIOS亲测可用,就是用在清华同方的板子上后,电压过高,风扇猛转。

网友(2025-03-02):
引用 网友C:
这个BIOS亲测可用,就是用在清华同方的板子上后,电压过高,风扇猛转。

会烧CPU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