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M-S1 开机风扇一直转,各电压正常,有复位,就是不亮机。

楼主(2022-09-27):
技嘉H81M-S1 开机风扇一直转,各电压正常,有复位,就是不亮机。开始是风扇转一会儿停了又继续转,BIOS刷过后变成风扇一直转,还是不亮机。
找不到图纸。请达人指教。

网友A:
继续刷bios.不然就用备用bios来代换。

网友B:
插入一个独显有惊喜哦。

网友:
可能是集显坏掉了哦。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有,那干bios吧。不跑码的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入一个独显有惊喜哦。

不行的。试过了。键盘都没反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续刷bios.不然就用备用bios来代换。

在论坛下载了对应的BIOS刷了。还是不行。。

网友:
是不是双bios  拆掉一个试试  刷官网bios

网友:
这款主板 测一下电压检测有惊喜  另外这个图纸论坛应该有很多的

网友:
多刷几个BIOS看看

网友:
之前碰到过是桥电压偏高导致,参考我的维修

网友:
测下桥电压

网友:
多刷几个BIOS试试  一个B85刷了好几个才好

网友:
仔细观察,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四代的cpu。换个cpu试试

网友:
我最多的时候一个主板刷5个bios才ok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有电压不一定就正常,还是用示波器测一下吧!

网友:
刷了好多个BIOS了。只差换芯片刷了。手上刚好没有新的BIOS芯片。

网友:
换电压ic95812

网友:
BIOS不对板,从新刷

网友:
买了几个BIOS芯片回来,重刷,居然真的好了。。。看来这技嘉的BIOS真的是要人命啊。折腾

网友C:
重刷BIOS后可以亮机,但设置成AHCI模式,怎么搞都进不了任何PE,进到一半会重启,UEFI也不行。后面只得改成IDE模式却可以。一切都用传统模式。终于可以进旧版PE了。难道是BIOS版本有问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刷BIOS后可以亮机,但设置成AHCI模式,怎么搞都进不了任何PE,进到一半会重启,UEFI也不行。后面只得改成 ...

但GHOST完系统,无论哪个版本都还是卡LOGO。都进不去系统

网友:
估计是南桥坏了,BIOS一定要对应主板,我曾经有一块映泰的,刷完b能亮,使用不正常,过段时间又坏了。后来就发现南桥坏了

网友:
楼主最后维修好了吗?期待维修结果

网友:
风扇转一会儿停了又继续转,BIOS刷过后变成风扇一直转,good信号

网友(2022-11-10):
换了新BIOS芯片刷亮机了。然后发现装什么系统都卡LOGO。最后换CPU解决。

网友:
不一定是BIOS问题啊,转一下就停一般是硬件问题,查主板工作电压

网友(2023-02-15):
换CPU解决了。。

网友:
到低是什么原因?最后也没看明白啊

网友:
应该主板没坏,cpu挂了

网友:
不过内存,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要嘛集显坏掉了,要嘛就是IO的126、125、124脚的电压检测脚都要有2.0V才行。

网友(2023-03-20):
主板没坏,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