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常州的维修大佬请进!!

楼主(2022-09-27):
有个显示器坏了,找了2个家门口的维修室搞不定,想找一个专业点的大佬帮忙看下~~谢谢~
具体问题看这个帖子

显示器蓝屏故障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21750-1-1.html

网友A:
显示器咋蓝屏呀,,,电视可以蓝屏、电脑也可以蓝屏,但显示器蓝屏你来几张图片看看

网友:
接入信号  黑屏后用手电看看否有显示  无显示查电源板 供电输出  有显示查背光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咋蓝屏呀,,,电视可以蓝屏、电脑也可以蓝屏,但显示器蓝屏你来几张图片看看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kwNzUzNTg1Ng==.html

网友:
主要是你这个是大尺寸曲屏,拆装都有一定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