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X260 NM-A531主板,无待机维修案例!!!

楼主(2022-09-27):
刚拿到机器从电源进来第一个MOS就是坏的,换完之后有电压了,但还是没没有待机电流,有人说装电池才出待机试过了不管用,联想BX260   NM-A531主板24780S不出公共点电压,24780S的28脚20V正常,1脚有20V,2脚有20V,6脚ACDET有2.8V, 24脚REGN 6V ,25脚有5.6V。ACOK脚没有电压,旁边的上下管都测了是好的,电容也没短路,24780S也换过了, 重点追查ACOK脚为毛没有电压,经追查ACOK-5脚来自U21B的BD4178A芯片VCC3SW线性电压,BD4178A的工作原理是需要VREGIN20的供电,然后VREGIN20的另一路通过两个电阻分压给BAT_VOLT得到6.6V电压,从而出VCC3SW:3.3V、SHUTDWNIN#:3.3V,经测量BD4178A不VCC3SW3.3V,故障重点是因为BAT_VOLT分压电阻有问题导致只有1.8V,通过计算更换一个200K和100K的电阻。得到了6.6V.现在VCC3SW:3.3V出来之后机器成功修复。

网友:
分析的挺详细

网友A:
这个修的不错,我这几天也修到好几台bq24780.  bq24781不过隔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修的不错,我这几天也修到好几台bq24780.  bq24781不过隔离的。

对BQ24780维修的比较多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bq2780s新机有问题的挺多的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B:
开始还以为是6脚ACDET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始还以为是6脚ACDET的问题

6脚没问题,   就是不知道1.7M和1.2m分压电阻换成200K和100K有什么影响不

网友:
思路清晰, 我就是理论没学好

网友C:
这个修的相当可以 挺厉害的 牛B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修的相当可以 挺厉害的 牛B

谢谢夸奖!!!!!!!!!!!

网友D:
6脚2.8v楼主量错了,记得好像不超2.6v

网友:
厉害厉害太厉害了,佩服,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维修精湛

网友:
请楼主,分享下图纸?

网友:
楼主好样的,希望多发一些贴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6脚2.8v楼主量错了,记得好像不超2.6v
没错哦,是这个电压

网友:
分析精炼,值得夸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