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联想方口电源头

楼主(2022-09-27):
维修联想笔记本。一直用的170w固定功率的识别头最近碰到联想笔记本,因为功率识别不对。高了不行。低了不行,导
致不触发,不开机,导致大修特修主板。走弯路修不好
还费时间,于是在电源头上加个可调电阻。要多少

瓦,调多少瓦就行了,170w,电阻1.9k,230w电阻4.6k,135w电阻1k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A:
如果能加上数显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加上数显就完美了。

接在可调电源上的

网友B:
中间针接地还是接正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间针接地还是接正极

接地

网友B:
非常感谢,拆了个市场上常见的头子,电阻是560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拆了个市场上常见的头子,电阻是560欧,

应该是90w的

网友:
可以买个转接头的,弯的那种

网友:
我特地买来电阻做过,不行的。用不了。

网友C:
我加了个5.1k的电阻可以在y7000上用,y9000用不了。又买了个y9000的头子,还没拆开

网友:
可是你这电阻调解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加了个5.1k的电阻可以在y7000上用,y9000用不了。又买了个y9000的头子,还没拆开

y9000的不知道是不是用的电阻,量量中间针阻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