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

楼主(2022-09-27):
怎么快速判断桥的好坏,有没有大神说一下主板的上电时序

网友A:
BIos八角短路百分百桥坏。也有不短路也坏的,但是你要快速,这个最快速

网友:
自己不知道去查资料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八角短路百分百桥坏。也有不短路也坏的,但是你要快速,这个最快速

谢谢大神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