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进来教教我电感怎么拆

楼主(2022-09-27):
大神们  这种电感的脚我怎么搞他都化不开,烙铁420度加锡,热风枪420度吹2~3分钟,等等都试过了。难道是温度还不够?
请教一下,先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
烙铁你都焊不开,怎么教?

网友:
烙铁风枪一起上就行了

网友:
无铅锡不好焊吧,先给两个焊点加点锡再风枪吹。

网友:
风枪吹完,用烙铁加点锡很容易拆

网友:
上焊油,用烙铁加低温有铅焊锡,然后加焊油用风枪吹,温度就用你说的温度,再不行就是人的问题了,换人。

网友:
先给两个焊点加点有铅锡再拆。。。。。。。。。。。

网友:
烙铁功率不够

网友:
高频烙铁,加183度含银焊锡拿得下来的。

网友:
烙铁420干不动,不至于吧,还是你的焊台功率不够,建议采用150w以上的,加有铅焊锡中和拆。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烙铁,我用的是203H烙铁,然后烙铁头加点锡,再上去点那个焊点。烙铁头必须要加点锡再去碰。不然热传导不过去(形成不了焊桥)。等pin脚的焊锡融了之后就能上吸锡器了。
附上一个焊接技巧
【学会这10个技巧,让你变成焊接高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7df86b1b73713b231bb

网友:
或者是助焊膏先抹点上去,再上烙铁

网友:
要双管齐下,我只用了单个的试。我先用洗板水去氧化然后加锡焊,看着是化了,一吸完只是把我加的锡给吸掉了。所以郁闷了。谢谢各位啊,今天我再去试试。

网友:
烙铁调到最高温度,先给电感引脚焊点锡,然后用热风枪加热电感引脚,待引脚的锡融化后,用烙铁可以轻松把电感拆下,注意拆的时候不要强行撬或者拔,以免损坏铜箔。

网友:
引脚加锡饱满 烙铁350两个引脚来回摩擦同时加疯枪400度吹着分分钟都靠着电感的重力自己掉下去了

网友:
主板这样倒着放 电感弄掉之后再吸锡

网友:
加点低温锡在弄他

网友:
烙铁风枪一起上啊,保证干的下来。我就是这么拆的

网友:
加焊油11111

网友:
锡炉伺候,买小一号的,

网友:
风枪+饶铁一起用

网友B:
主板翻过来,新手建议,预热台预热150.到主板实际温度60到70,烙铁加锡(不加也可以),然后风枪烙铁一起上,电感自己掉落就行。也可以直接用风枪加烙铁。

网友C:
用指甲钳,把脚剪平,在用老虎钳用劲一拉,就下来了!在用烙铁拖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翻过来,新手建议,预热台预热150.到主板实际温度60到70,烙铁加锡(不加也可以),然后风枪烙铁一起上 ...

好详细啊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指甲钳,把脚剪平,在用老虎钳用劲一拉,就下来了!在用烙铁拖平

暂时没法用这个方法 ,拆下来我还要再装回去,怕脚太短就装不了了。现在还处于练习阶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烙铁,我用的是203H烙铁,然后烙铁头加点锡,再上去点那个焊点。烙铁头必须要加点锡再去碰。不 ...

我这边是ATTEN 8502D。

网友:
再次感谢各路大神,小弟刚开始学,正在练习基础操作。看完大神们的指导,受益匪浅。

网友:
加热台+风枪+烙铁,同时上场简单多了

网友:
不行你就用风枪干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烙铁+风枪一起干

网友:
热风枪太差,买快克那种最大功率1千瓦以上的。焊盘过孔的话,拆下电杆以后用烙铁蘸点焊锡给他点一下。热风枪加吸锡器伺候

网友:
你拆哪玩意干嘛?从没坏过

网友D:
身边有没有同事或者师父   请教一下   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身边有没有同事或者师父   请教一下   很简单的

完全靠自学,现场没有师傅,还好有论坛里的各位大神

网友:
上点焊锡,然后烙铁,风枪一起上,一会就焊下来了

网友:
先上锡,再收拾它!

网友:
当心旁边的电容爆炸

网友:
风枪120度左右大面积预热主板,然焊锡丝在焊油沐浴,左手拿焊锡丝,右手拿烙铁同时往pin脚上

网友:
用带螺旋风的热风枪,加热吹

网友:
这是啥主板

网友:
不至于啊,老铁400度加松香或者低温锡一会就化了啊,因为电感传热太快,所以加热时间会长点

网友:
用疯抢加热 用烙铁上

网友:
多等几分钟

网友:
用100W的普通铬铁就可以了

网友:
烙铁不行  换更好的

网友E:
手动上锡大锡炉  一烫 一磕就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动上锡大锡炉  一烫 一磕就下来了

我们这还没这个设备 ,回头看看添一个

网友:
只能说你的风枪  烙铁 都不怎么样   无铅的一般比较费劲 但是也不至于你说的这样

网友:
铬铁功率不够,只能烙铁风枪一起上

网友:
400多度不可能不化,你先往焊点上堆些锡,保证热量能传过去

网友:
烙铁多加焊锡啊

网友:
经验贴值得学习!!

网友:
大致总结了一下就是电感散热比较快,不利于锡的融化,所以要想办法维持住一个稳定的融化温度。堆锡,风枪上的话,不能太急,等他彻底化开了稳定了再操作。用锡炉的话,针脚的锡都直接化成液态了电感也就可以不费劲的拔出了。多谢各位大佬的指导啊。

网友:
放预热台上拆比较快

网友F:
风枪吹到烫手,趁热用洛铁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风枪吹到烫手,趁热用洛铁拆...

我现在用超大的马蹄头,堆锡后一次按住两个脚,等个几秒用尖嘴钳夹住了一拔

网友:
洛铁调400度。加松香,正面用手抠就出来

网友:
热风枪吹了,用吸锡泵吧脚上锡吸了,很容易就下来了

网友G(2022-10-31):
上 电镊子,速度最快,呵呵。
jsdywk
还有此等神器?我都没听说过,涨见识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 电镊子,速度最快,呵呵。
还有此等神器?我都没听说过,涨见识了

网友:
这么麻烦的吗?电烙铁500度刀头上普通锡时间长点!达不到500度的就用20几块钱的500瓦外热式电烙铁!

网友:
3D打印个弹簧夹头,装2个手柄,海鲜市场有,好象是个南京的大师奇思妙想,成品镊子死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