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先马CTX-400-1无输出

楼主(2022-09-27):
紫线5v待机电压正常,GR8313的3脚4.6V,4脚3.8V,7脚4.58V,短接绿线开机,3脚可以拉低到0.2V,4脚0.58V,但3.3V和5V仍然无输出,CM6805的2脚是有14.25V电压的,是不是GR8313坏了?

网友:
大家告诉我是换GR8313还是查哪里,给一个思路?

网友:
CM6805都有供电了的话是不是得查一查CM6805这边的电路呢,个人见解

网友:
CM6805是9脚单列封装,各脚电压是:1-0;2-14.1V;3-0;4-7.4V;5-0;6-0;7-1.6V;8-2.3V;9-2.5V

网友:
更换6805试试

网友:
pfc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
就是说3脚的PFC没输出,对吗?

网友:
查了外围没发现元件损坏,CM6805的5、6脚只有15欧左右,看来是CM6805的问题了

网友:
购买的CM6805到货后,电阻测量各引脚对比并没有异常,换新的上去,结果故障还是一样,维修再次陷入僵局

网友:
再查DM311的2脚15V,3脚0.5V,5脚320V,678竟然达到900多V,DM311坏了吗?

网友:
把三块集成块都换了,问题依旧,
可以肯定异常的地方在DM311,2脚应是9V才对,678脚应是300多V才对

网友:
经过几天的努力,终于查到这个东西坏了,有一绕组已断,但不知道型号是什么?
电路板上标着T2

网友:
把T2断线接驳好后,终于修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