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代换?

楼主(2022-09-27):
修的板子上USB口110uf的陶瓷电容短路,这个电容是滤波的吗?若是滤波电容,还用遵循容量正负20%的原则吗?找到的体积差不多的电容都是30uf左右,能替换它吗??

网友:
个人建议还是等值替换。

网友:
啥陶瓷电容,能有这么大的容量

网友:
发个图吧,看看110uf的陶瓷电容是怎么样的

网友A:
可能不是陶瓷电容
随缘111
嗯,可能真的不是……我也是才知道,陶瓷电容和贴片电容好像不是一种材质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不是陶瓷电容
嗯,可能真的不是……我也是才知道,陶瓷电容和贴片电容好像不是一种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