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E581P,不开机, 上电电流不固定

楼主(2022-09-27):
LA-E581P 上电电流不固定,有时0.03,有时0.3,有时屏幕有显,不定时死机
解决方法如下图,将RTS341 RTS340 拆掉,CUST_TEMP1 拉根线到CHG_TEMP

网友:
感谢经验,这是厂家的技改吗?板上有标元件号吗?

网友:
奇怪  RST拆掉后  正常CUST 与 CHG 电压 都一样了  为什么还要拉呢

网友:
楼主这个机稳定了吧  看字母意思是充电温控问题 以后遇到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