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神舟炫龙阿尔法L9插电源立马掉电

楼主(2022-09-27):
神舟炫龙阿尔法L9,板号DALG9CMB6E0,拆机加sata硬盘,顺便换了信越硅脂,电池开机一切正常。看见能识别新硬盘,便插电源准备进pe处理下硬盘。谁知一插电源立马黑屏,主板指示灯全灭。
查看发现,电池被锁死,主板插电源没有任何反应,重置cmos故障依旧。
主板之前接的是便携显示屏,插电源时手碰到屏幕usb供电,接触不良,不知主板故障是不是它导致的。另外电源是20v,而主板要求的是19v,但是之前测试插电是没问题的。
另外主板无可见损坏,插电源cpu,ec,bq738h,7408等管子都无发热,很迷惑,我是外行,想维修但是无从下手,不知大佬们能不能路过指点一下

网友A:
迷惑行为,神舟和mac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迷惑行为,神舟和mac有什么关系

笔记本维修 斜杠  MAC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