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70触发掉电一例

楼主(2022-09-27):
拿到机器待机电流0.01正常,3 5V正常,触发0.09瞬间掉电,按照4 5代上电时序是会有个二级个二级转换电压,查到+5VALW转+5VS触发瞬间万用表实测+5VS为0V,问题就在这里了,查了导通条件Q23G极经过R149过来实测2.8V肯定不对,正常为20V,继续追查来源到了PQ202 P沟道Mos管,锁定故障点G极导通条件,经过B+电阻分压控制导通,经测试电阻组织正常,测到PC204不正常,放大镜下发线裂痕,这个电容必须得补上,这个是个升压电容FB不能踢掉,更换完毕,+20VSB出来了,插电刷刷上电亮机,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这个升压电容不接不行?

网友:
升压电容是需要要的吗?

网友(2022-11-15):
学习了,这种问题不好查

网友:
路过学习 下   升压电容  可用普通电容替换吗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这个电容PC204是升压反馈,能说一说原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