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换个板子就不触发了

楼主(2022-09-27):
换之前是能触发的,现在之前的也换了个ec也不触发了,因为三五伏开启信号不出就强加ec供电3.3伏三五伏待机倒是出来了,可是ec还是不跳变,难道强加电压不能用?……

网友:
EC现在很多有程序

网友A:
强加能用吗 你时序都不懂 开启信号不出来是条件没满足 你强加电压有什么用呢 待机不出来都算是最简单的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加能用吗 你时序都不懂 开启信号不出来是条件没满足 你强加电压有什么用呢 待机不出来都算是最简单的故障了

换了个ec出来了

网友:
ec到南桥变不跳变了,但是南桥可以发出SLP4#和SLP3#电压,桥供电怎么都不出en芯片换了好几个

网友:
换了EC能说明什么呢 他只能说明EC是好的  你要懂时序啊 知道待机需要什么条件 知道待机需要哪些信号 知道3 5V出来需要什么条件 你只知道没有开启信号 那肯定是EC条件不满足啊  EC需要哪些信号才能发出开启信号 这你要去查啊 维修不是三板斧 动不动就换 修机器至少要在查无可查之后才考虑去换芯片  图纸上面一般都有时序的 自己去看 或者对照别的图纸看时序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