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475不过隔离不触发维修案例

楼主(2022-09-27):
接到主板 看到一个mos管用铁丝 S-D焊接着(PQ302)。仔细看这根铁丝 是被上家修过的..已经腐蚀 断了 导致 不过隔离,公共点没电 不开机的(此照片忘记拍了).....

然后心想这个估计我重新焊接一根线估计也能好,但是呢 作为一个维修员不能这样做。要修好 找到问题所在;毕竟只是一个保护隔离.又不难,不能偷懒.....
大家先看隔离图

直接分析两个都是P管需要低电平导通(G要小于ds4.5v的以上的电压)。
往下看是两个电阻串联分压 然后导通PQ302(此时PQ302的s级是19v.d级是0v的)。

再往下看PQ308b是需要导通(n沟道的三极管)5脚必须3v才能拉低3脚电压形成分压 让公共点有电压。  测量PQ308的5脚电阻PACIN一端是2.8v 看图

   2.8v应该是可以的吧 就是有一点低,感觉电压不充足的样子,  再次测量这个电压(PR318电阻的另一端)是1.8 看图:

问题找到了就是这个电压太低了。(这个时候我用一个纽扣电压的电压 弄到这个电阻PR318 这个时候 隔离已经过了 可以判断机器已经正常了 放个图片大家看)

看到了吧 只要PQ308的5脚是3v 此机器就正常了。那问题是它为什么这么低呢 是坏件了 还是被什么元器件拉低了电压呢(让我百思不得琪姐)....

继续测量这个PACIN去的地方没几个呀... 于是我就把下面那个小三极管(PQ313)拆掉。(因为这个三极管暂时不关联 只有充电的时他们才起到作用)此时此刻已经 奇迹出现了 发现 PR318电阻两头都是3v电压了 公共点也有电了...

最后测量发现就是这个三级管坏了.料板上找到 直接补上一个。完美修复。
这也许就是维修的魅力吧 小小的三极管

最后亮机图

写帖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图纸以下;是错误图片。图纸以上 ,是正常文章。 (写帖 快结束的时候点错了一下。导致我重新排版了。我也是无语了

网友:
看了好久才看到PQ313在哪

网友:
像我这样的出于无奈用铜线短接DS极过隔离的人估计要被你嫌弃死,(我这板一没图纸二没点位,修的糟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