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nseta将近12v

楼主(2022-09-28):
为什么tonseta将近12v 供电芯片就坏了 从好的主板上拆的供电芯片装到坏主板上芯片就坏了

网友A:
说明这个12V前端有大短路的地方,你应该先排除大短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这个12V前端有大短路的地方,你应该先排除大短的地方。

这个脚跟pvcc12v拆下来量也没短路

网友B:
tonseta本來是用來控制CPU供電IC進入PWM模式後的內顯PWM波形的大小.
12V只是代表CPU供電IC尚未作用,這是正常的.等IC作用後才會拉到1.5V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onseta本來是用來控制CPU供電IC進入PWM模式後的內顯PWM波形的大小.
12V只是代表CPU供電IC尚未作用,這是正常的.等IC作用後才會拉到1.5V左右.

是不是芯片这样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芯片这样就坏了

不一定喔,大部分我維修到除非是晶片本體發燙或周邊線路短路,大部分都是啟動條件不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