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pro13 2019 这个机器公共点电压13V是对的不?

楼主(2022-09-28):
请问大家 这个主板 公共点13.2V是正常的不   还是要19V才正常?  现在待机3.3V 是有2V左右  5V没有   不知道是不是公共点电压低的原因?

网友:
13v正常,查别的问题,知路了吗

网友:
正常的,轻薄本电压低。

网友:
公共点电压偏低不少,可能不正常,断开公共点R010电阻,量量是前级还是后级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