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改可调电源预置电流值

楼主(2022-09-28):
在小黄鱼看到人家在卖这种可以预置电流的,请问各位大佬,这个功能是怎么实现的?

会的大佬能不能说一下怎么改,我也想弄一个。

绿色表就是预置的最大

网友:
买个数控表头就行,可调改反馈去保护就行

网友:
把电压调到1.0v 用导线短路正负极,调价电流调节旋钮调到所要预置电流即可,使用时调节到所需电压即可,电流就限制到电流了

网友:
也可能有单片机控制

网友:
是他新加的表头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