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极小的焊点怎么给焊盘上锡?

楼主(2022-09-28):
刚才用烙铁头蘸锡上去,几个焊点都粘一块了,又用吸锡带380度给吸掉了,焊盘从金黄色变成了铅灰色,会不会坏了或短路了?

这种小焊点如何上锡呀,我看别人有用0.1mm焊锡丝的,但是太贵了,要300多一小卷,大神们有办法吗

网友A:
这么大个焊盘 用尖头就好焊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个焊盘 用尖头就好焊点

我放大拍的,怕不清楚,你看上面的卷尺,整个芯片不超过1cm宽

网友B:
用焊锡膏试试? 短接的话找个人帮忙按住线不就好了,不用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焊锡膏试试? 短接的话找个人帮忙按住线不就好了,不用焊

18条线要长时间短接

网友:
涂助焊剂,尖头烙铁头粘点点焊锡焊

网友:
这个是什么?是U盘吗

网友:
用很好的烙铁才行,修手机用的那种

网友:
保数据的活,哈哈,有点蛋疼,实力干,要么给你出个馊主意,买一包小头针,直接怼,需要加固定辅助工具,像工厂测试针那样,

网友:
这锡点也不小呀,,

网友:
焊盘挺大的了,这是要做什么啊,为什么要镀锡

网友:
上绿油固化后刮焊点吧

网友:
你这是怎么打磨出来的

网友:
用沾满锡的嘻嘻线快要溢出来的那种拖

网友:
如果技术没问题手不抖的话就直接买锡丝吧,贵就贵点,你这都给人恢复数据开芯片级别的了,赚的钱也不少。

网友:
弄个闪存盘做什么???

网友:
基本功要经常练习

网友:
明显焊工不过关。连锡就加点焊膏拖出来啊

网友:
加助焊剂试试看

网友:
先找料板试一下,好使在上这个板。

网友:
这个是U盘数据恢复

网友C:
用那种弯的尖烙头焊,买点细的焊丝吧,数据恢复那么赚钱,投资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那种弯的尖烙头焊,买点细的焊丝吧,数据恢复那么赚钱,投资一下

为什么我老师0.**的烙铁头可以有什么技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老师0.**的烙铁头可以有什么技巧吗

0.9毫米的烙铁头

网友E:
刷锡浆,直接吹。上满了。再烙铁加工下。。应该可以吧!

网友:
涂点助焊膏,技术过关这个是很简单的

网友:
边上绿油防护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锡浆,直接吹。上满了。再烙铁加工下。。应该可以吧!

刷锡浆的话,不需要上锡的部分,不也抹到了吗? 找不到这种接口的钢网,是不是只能拿镊子一点一点粘上去

网友F:
请工厂飞线的女孩子吃饭

网友:
上显微镜

网友:
去店里,给几十块让老师傅帮你点一下

网友:
这么大的线路板了还小啊,上锡前先涂焊油,上锡时候少整点就行了啊

网友:
用漆包线焊接

网友:
涂焊油,尖头烙铁沾锡很快就上去了不是

网友:
这个焊盘已经算大的了,你这是大面积磨出来的,用绿油把没用的点涂上  固化后这个活就好干了,要不全涂上再刮出来有用的点

网友G:
可以分享一下定义图吗?

网友:
焊点小上膏浆,风枪呼呼他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分享一下定义图吗?

你有吗,我们可以交换

网友:
烙铁要用尖的

网友:
这不是一般的难干呀,得上显微放大镜,加点焊油。

网友:
应该不好焊接  焊点太小   焊接温度还不能太高  焊接时间还不能太长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工厂飞线的女孩子吃饭

你是懂厂妹的

网友H:
这焊盘间距这么大还不好焊,我曾经用0.05的漆包线飞0.65脚距的qfp封装IC,焊锡丝用的0.8mm的。像楼上说的,烙铁头用尖头,要弄干净。

网友:
电烙铁拖一下就行

网友:
如果是供电脚,我看焊点也不小啊,飞行到要去得点就可以了,小焊点可以打磨下,上助焊剂拖。

网友:
锡浆+绿油,就可以了。

网友:
用绿油把不需要的漏铜绝缘好,然后尖头烙铁很容易上锡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这么大个焊盘 用小尖头就好焊多了

网友:
找几个EMMC拖平焊盘用漆包线飞  练好了飞这个就跟玩一样

网友:
有修手机的尖烙铁嘴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焊盘间距这么大还不好焊,我曾经用0.05的漆包线飞0.65脚距的qfp封装IC,焊锡丝用的0.8mm的。像楼上说的, ...

这个脚距可没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