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求惠普8770w 刷BIOS

楼主(2022-09-28):
今儿收到一老本子,型号hp 8770w  ,客户忘记密码了,一开机就要输入密码,目测是BIOS管理员密码,求BIOS文件和刷BIOS工具

网友:
板号是什么呢?

网友:
已经找到了  谢谢您了

网友A:
直接用另外机子的刷应该不行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另外机子的刷应该不行的吧

不行 风扇转 不开机

网友A(2022-11-24):
刷工程版, 再写入编号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工程版, 再写入编号就OK了

哪里有8770W工程版bios下载,如有请分享,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工程版, 再写入编号就OK了

哪里可以下载工程版本bios,有ctag等设置工具可以设置序列号等但没有工程裸bios,是否有分享,谢谢。

网友:
今天修到一台惠普ELiteBook 8770W笔记本,故障插电0.010触发1.357不显示屏幕没有图像,键盘大写CAPS LOCK灯+小键盘NUM LOCK灯闪三下反复迅环。经查是CHA-1内存槽损坏所至把内存调换到另外一个槽OK了,触发2.486屏幕有显示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