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惠普8770w BIOS 有密码进不了系统

楼主(2022-09-28):
1. 开机提示

2. 多次错误提示,放电无效

求助:
1. 有无解决办法
2.烧录芯片的话 求bin文件

网友:
Try it, good for you

网友A:
密码输入不能多次输入。输入密码不正确就报警的。

网友:
涮BIOS看下啊

网友B:
谢谢 大佬  我去试试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密码输入不能多次输入。输入密码不正确就报警的。

是的啊 一直嘟嘟嘟响

网友B:
必须的 这几天就刷下试试

网友C:
bios有密码?这机子不是你的吗

网友:
只能刷机了。

网友:
非专业人士就乖乖找修电脑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有密码?这机子不是你的吗

自己设置的忘了,管理员密码不行

网友:
这个只有刷BIOSS看看了

网友(2022-11-29):
引用 网友B:
必须的 这几天就刷下试试

需要专用版本,一般的刷了还是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大佬  我去试试先

这个是工厂工程版裸bios吗,即需要重新设置序列等参数

网友:
Is it factory engineer bios that absent serial etc and need to setup serial etc? also share that version bios(fresh bios).
这是工厂工程bios吗即没有序列号等信息需要设置,是否可以提供这种版本的bios即裸bios.

网友:
哪里有8770W工厂工程版裸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