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烙铁头,挂锡的时候,烙铁尖没锡正常吗?

楼主(2022-09-28):
0.3mm左右的t12烙铁头,蘸了松香水,再用铜丝和湿水海绵擦拭了下,然后用锡丝往上面融化 挂锡保护,就是这个形状,感觉不均匀,是有问题吗,这个烙铁头 10几块新买的,质量问题吗

网友:
这种头好用吗。基本都用刀头

网友:
正常,证明发生了氧化反应,要是没氧化的话证明你所在的空间没有氧气了。

网友:
烙铁温度刚开始不要太高,太高容易氧化也不容易粘锡,先200多度。

网友:
再擦一擦,可能不干净,,,再不能挂锡,就可能是氧化了,

网友:
感觉你温度太高了,锡都氧化了。

网友:
没接触过,我也来学习学习

网友:
松香多了的原因。

网友:
我一般刮一刮

网友:
买个铜丝球,往里面扎几下就均匀了

网友:
这有啥,我以前用尖头,开400度都烧红了都不化锡,以为是烙铁辣鸡又买了新烙铁还是一样,现在都不用尖头了

网友:
焊接小的可以,大的还是刀头。接触面积大融化快很多。这个焊接小件

网友:
建议用沾满锡的嘻嘻线上助焊剂然后把烙铁头往上面拖锡自己就上去了

网友:
和我一样,搂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
用一段时间就好了

网友:
烫一烫热熔胶棒去除氧化层有奇效,烫完记得擦干净。

网友A:
温度太高了,开始240度左右上西使用一段时间就好了,新头先上锡,直接抽到锡堆里放一会,拿出来就好了啊

网友:
烙铁不行,换品牌的,快克1000左右的就够了

网友:
头不挂焊锡很不正常的    十几块钱也就那玩意了  别要求太高

网友:
多久没用了

网友:
用丝球刮一刮,不行的话用刀把表面挂一下就可以重新上锡了

网友B:
买一支二手原装白光T12才10元8块的,比全新的国产头好多了。

网友:
大部分时候小刀头要比尖头好用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一支二手原装白光T12才10元8块的,比全新的国产头好多了。

我买了一个,加运费35元

网友(2022-11-01):
不能用湿水海绵  可以扔了

网友:
用刀头啊,刀头好用

网友:
不正常啊老哥  洛铁头氧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太高了,开始240度左右上西使用一段时间就好了,新头先上锡,直接抽到锡堆里放一会,拿出来就好了啊

锡堆哪里能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