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360M-DV没复位,不跑码,不出CPU供电——修好了,但是不知道对不对,请师傅指教

楼主(2022-09-28):
——————————————免费的广告位:报名迅维网校+实地=实力突飞猛进———————————————有效果有了效
  客户的板,开机通电不显,不跑码,没复位,本身是刚学习,报了迅维远程的,还是半桶水,所以直接叫客户换板 :lol :lol 你懂的,主板客户留下来
主板型号是
这板在鑫智造没有图纸,找论坛里推荐的大神买了一份电路图,慢慢研究
把板架好,开机按开关,风扇呼呼转,开始测电压,因为半桶水,到处量电压,待机电压3.3V出来   2.5V也有了,内存1.2V也有的,VCCSA1.05V也有 VCCIO 0.95V  VCC1_05_PCH也都出来了,但是CPU电压0V没来,问题来了,CPU电压没出来,去量一下PCIE的A11脚,发现没有电压0V  没有复位。
因为半桶水,就论坛更种搜索师傅的维修经验,终于找一个贴子说没有复位查一下N_PCH_VRMPWRGD,顺着这思路看电路图,找位置发现

这个信号是IO发出来的

通过VCC3分压给桥在这里查NR122电压有3.3V,那就表示正常了但是N_PCH_VRMPWRGD还去到CPU

量了WR34发现没有电压进来,那就是表示VCCST_PWRGD没有收到电源好的信号了
找了问题了,那就开干了,没有位置图找一个B250M的主板去搜一下WR34的位置

发现是在这位置,量了一下NBC1到WR34的阻值有1600,这个不知道是表示不通了,还是错了,内心挣扎的好久,想说坏了,死马当活马医了,飞线来看看在说,反正烧了就烧了

飞好线,插上电源,没装CPU,没装内存,先开机通电,没有冒烟;P;P
上CPU,上内存,插上诊断卡,通电,按开机,看到开始跑码了,滴一声,心想有戏了

接个显示器看看

;P;P;P;P;P;P;P;P;P;P;P;P;P;P;P;P;P;P;P
就这样应该算是修好了

飞了一条这么丑的线上来,试也好几次都能正常开机。    请指论坛里的师傅,这样对不对,因为没有位置图,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我也不知道电路是不是这样走的,如果有什么不对,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还是说可以从别的地方比较近的飞个3V的过来

网友:
不错,半盲修了这属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