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932 不开机不升压维修

楼主(2022-09-28):
此机拿过来不开机, 插2个接口看状态均一样从0.04轻微上到0.042 0.044 实测 任何地方短路  有3.3V 3.42V 12V 主电压  T2 周边部分电压已经正常产生  然后开始走弯路把重点放在了接口芯片 ,3.3V 1.8V LDO 都正常了
测I2C 总线 没有电压   切阻止500多

没有系统的学习  硬是找不到问题

换2个芯片吧 毕竟这还是换不好至少也不会扩大
换完一个芯片状态一样
再换另外一个 当然涛声依旧
哎!从小没有学好 长大修电脑 各路求助 请教解 没有办法  可能有的大神就懒得理人 而有的可能跟我一样吧  几个条件一搞再换没有招了
最后 突然回想起 曾经 ……………….
有多个A1990 A1989 A2159 A2289电流0.06 轻轻蹦一下是 D  F  U   激动得 赶紧 用刷机电脑链接  哎呀!

它M 的  还是它M 的
才接到机器的时候 也捅了 怎么不是D F U 而现在还真是了  因为顾客资料非常重要
选择了更新  4014  9  26 多次报错 后最后终于功德圆满
还好手工凑合故障也没有扩大
最后发现进系统电池不可能充电 激活电池 机器总算修复了   哪里有大大神有 系统学习的给指点指点  电路方面还是要加紧学习起来

网友:
刷t2搞定了?

网友(2022-11-19):
一样现象,请教楼主这个机子是不是要接电池才会升压20v,不接电池 裸板 接口电压只有5v。 4014报错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23-02-03):
可以说说电池咋激活的吗,看接了好几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