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2080ti AD OC 掉件元件详细

楼主(2022-09-29):
求助。。求各位大佬伸出你发财的小手。帮忙 解决一下 谢谢
求助

网友:
五脚应该是个门

网友:
M74VHC1GT08DFT2G SC70-5
丝印VT
还有一个是0.1微法电容

网友:
厉害,求购七彩虹2080ti线路图点位图

网友:
这个可以直接拉电压过去啊

网友:
这个丢件是与门U30, 开启PEX PG good ,应急可以跳过。机缘巧合啊! 此版 PEX_DVDD输出 电感, 二极值只有12,不知是否正常,怀疑u4 有问题还是滤波电容,有问题,祈望不是核心挂了,请问楼主,这个神器七彩虹2080TI板子修好了没有?

网友(2023-03-04):
续前篇, 此卡通过海鲜市场流转我手上了,不接U30, 电压都有。依旧不亮机。CPU发热,大概率 镁光显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