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_LAN怎么查不到?

楼主(2022-09-29):
几乎看遍了就是找不到这个信号!型号是戴尔n5010

网友A:
你要查这个干嘛 网卡有问题 ?图纸上面肯定有这个电压啊 可能表现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要查这个干嘛 网卡有问题 ?图纸上面肯定有这个电压啊 可能表现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N5010是不是有小板的 网卡在小板上 别找了

网友:
还是楼上的正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查这个干嘛 网卡有问题 ?图纸上面肯定有这个电压啊 可能表现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我要查上电时序啊,不然怎么知道哪里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N5010是不是有小板的 网卡在小板上 别找了

是的,我要查这个信号有没有,是一个高电平,应该是3.3v该怎么测?

网友:
还有上面一个信号也没有电压,不知道是不是ec坏了?从电路图中看这个信号无中间连接件直接从ec发送到电源小板电源卡槽处

网友:
PM_LAN_ENABLE这个信号无电压,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信号的原因导致无所有电感供电电压,主板自动重启,电流只有几百毫安。

网友:
ec已经在发货路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要查上电时序啊,不然怎么知道哪里坏了?

我就是按时序查的,不然怎么会问时序里的信号,我不检测有没有电压(信号)怎么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从电路图中查到是从PA102FMG发出的,可是几乎找遍了都没找到,有人可以帮找一下吗?型号是戴尔n5010英特尔主板

网友:
找到了,是个场管

网友:
有空看看主板上有没有22H42的两条腿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查这个干嘛 网卡有问题 ?图纸上面肯定有这个电压啊 可能表现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那就是说时序上这一步可以省掉不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N5010是不是有小板的 网卡在小板上 别找了

那就是说时序上这一步可以省掉不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