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屏幕很平均的出现这种小点点

楼主(2022-09-29):
满屏都是这样的,分布很平均。

网友:
刚才上不了图,现在补上。

网友A:
这是显示设置的颜色不对,只有16色还是256色,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显示设置的颜色不对,只有16色还是256色,检查一下。

好像不是设置问题。

网友:
换其它显示器又正常的,一换这个就是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拍照看不出来问题,能不能截屏发出来看看,如果截屏是正常的,那就说明不是显示设置问题,属于显示器控制板异常,考虑代换。

网友B:
找个通用板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拍照看不出来问题,能不能截屏发出来看看,如果截屏是正常的,那就说明不是显示设置问题,属于显示器控制板 ...

截图出来是正常的,里面有2个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通用板测一下就知道了。

还有通用板这东西,涨见识了

网友A:
都这样了,还是换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这样了,还是换新吧。。。

放着可惜了。

网友A:
显示器都i这样,跟屏幕在一起的那个长条的是屏边板,主要控制屏幕,铁盖子下面的是电源板和逻辑板,负责电压转换和信号处理,现在有的是一体的,有些是分离的。
你现在自己维修基本不可能,可以考虑代换,电源应该是没问题的,屏边板也没法换,只能试试逻辑板,淘宝搜型号一般都有卖的,买回来试一下,如果好了更好,不行的话那就是屏边板问题,基本修不成,找专业维修的价格估计也很难接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都i这样,跟屏幕在一起的那个长条的是屏边板,主要控制屏幕,铁盖子下面的是电源板和逻辑板,负责电 ...

好专业的分析,谢谢了,逻辑板就是下面长长那条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专业的分析,谢谢了,逻辑板就是下面长长那条吗?

长条是屏边板,负责控制液晶显示的。逻辑板在铁盖子底下,可能跟电源板是一体的,这个得拆开看。这个铁盖子都没螺丝,就是用铝箔胶带粘着,为了确保恢复时定位准确,可以用马克笔在四个角上画个框再撕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条是屏边板,负责控制液晶显示的。逻辑板在铁盖子底下,可能跟电源板是一体的,这个得拆开看。这个铁盖 ...

应该是这张了吧,这个排版旧了也会有影响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