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关机后开不了机,电源空载功耗高达35W

楼主(2022-09-29):
一台式主机能正常开机进入,关机后就开不了机。手摸到电源外壳有些热,感觉几分钟不应该。更换一个电源试机正常了。这个有问题的杂牌电源使用电源空载触发,发现空载时功率表上面显示有35W的功耗,拆机发现两个13007开关管的散热片严重发烫,测量一个13007击穿了,更换后发现空载还是有35W左右的功耗问题依旧。

请教一下,这个电源空载的功耗这么高是怎么了,另外,它有问题怎么还能开机?

网友:
该电源风扇正常,7500B+339方案。

网友:
13007有问题,那就检查周边的电容电阻,二极管,还有激励三极管。

网友:
这种是两个大电容,都换了,均压电阻也换了就好了,如果还不行换推动管和推动电路的加速电容,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