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块主动pfc工业电源,串灯泡正常,否则烧保险和mos

楼主(2022-09-29):
维修一块工业电源,这是第三周了还没修好,感觉我快被开除了。。。。
PFC/PWM芯片是ucc38501。
我在交流回路中串联300W的灯泡,灯泡亮一下就灭,大电容输出400V正常,后级输出电压可调,从0-21V正常,芯片供电电压12V,同时风扇转动也正常。
我以为好了,但是去掉灯泡刚上电,保险丝就炸了,同时MOS管击穿。
接灯泡测试的时候我观察了pfc驱动输出GT1,开始时占空比很高,之后逐渐稳定。上电一瞬间的电流很高,接了灯泡被抑制住了,但是不接灯泡就会击穿。不知道怎么弄了

可能修好了也说不定,等明天上机看看。
今天发现加了示波器是好的,所以在GS之间并联了一个电阻和电容,目前正常,等明天上机实测。
有可能是加电容吸收了一些杂波,防止GT1误导通,所以不会烧坏电路吧

网友A:
在交流回路中加装一只100欧姆40W的限流缓冲电阻不就得了。可以用几只电阻串并联实现。原故障是啥,你也没说

网友B:
是不是有一个限流电阻也击穿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交流回路中加装一只100欧姆40W的限流缓冲电阻不就得了。可以用几只电阻串并联实现。原故障是啥,你也没说 ...

最最开始的故障是无输出,我这个电源一共两路,一路是风扇12V,一路是0-21的灯泡,灯泡这路无输出。
然后我上电量PFC那边是400V,芯片的GT1和GT2输出波形看着像三角波或者锯齿波那样,突然电路就炸了,前级后级两个保险丝都炸了,PFC的MOS管击穿。
之后我换了新的保险,MOS,芯片。上电的时候烧了采样电阻,但是保险丝没炸,这样又来了一次,还是烧采样电阻。
之后接了灯泡,(第一次修电源,问了前辈才知道可以串灯泡保护电路),PFC输出只有160V,回来换芯片,现象不变,换MOS,好了。(可能是MOS软击穿了?量着没短路。拆下来量发现给MOS管加G极电压DS不能导通)
之后就是连着灯泡是好的,但是一拆灯泡就坏,烧MOS和保险丝。
刚刚连着示波器想监测保险丝烧断瞬间的现象,但是电路是正常的,拆了示波器就又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交流回路中加装一只100欧姆40W的限流缓冲电阻不就得了。可以用几只电阻串并联实现。原故障是啥,你也没说 ...

加电阻会不会影响分到后级的电压,因为灯泡的电阻很小,我接的300W的灯泡,如果灯泡不亮分到后面的电压还是115V,灯泡亮的时候分到后面的大概只有30VAC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有一个限流电阻也击穿短路了?

目前没有发现电阻短路,我特地把板子上的电阻都量了一遍,尤其是100Ω以下的,都没有问题,坏的采样电阻是烧断了,以及有一次烧了采样电阻(两个0.56并联)和接到ISENSE的电阻

网友:
最新发现,在GT1和地之间加示波器,是正常的

网友:
不敢拿示波器玩这个,怕不注意得不偿失。没有修过这玩意,看看楼下高手怎么说。

网友C:
我第一感觉是管子不行

网友D:
换下大电容会有惊喜

网友:
把电源滤波电容换掉试一下!

网友:
我在PFC的MOS管G和GND之间并联了一个电阻和电容,表面看起来好了,但是上机亮了一段时间后坏了。先是灯不亮了,然后整个电源摔了一下(2米吧,电源是铁盒子),然后又上电还是没反应。拆下来后发现负载的一个风扇(12V)摔的卡住了,PFC芯片VCC和GND短路,排查发现芯片那里短路了,提供电源12V的电路,有一个三极管也短路坏了,GT1到MOS管G级中间的电阻4.7这个,烧坏了,二极管也坏了,MOS管坏没坏忘了,国庆过完忘了,总之把坏的全部换完,看起来又好了

然后今天上电,(时间不是特别长,不清楚时间久了会不会烧),噪音很大,应该是变压器的声音。。。。

现在在解决这个问题,不带载没声音,带载就很吵,大家有没有什么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下大电容会有惊喜

大电容拆下来用电桥量过了,容值和D值都没什么问题(主要是公司没有,我懒得买,要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第一感觉是管子不行

有可能是管子质量不好,我一包10个已经全用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