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测试软件求助

楼主(2022-09-29):
r9285花屏,用显存测试软件测试完成显示,这是什么情况?用集显测试,就一直停留在这个画面。

网友:
集显测它

网友:
r9285花屏,用显存测试软件测试完成显示,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集显测试,就一直停留在这个画面。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软件问题?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99855-1-1.html
您可以使用此快速测试工具并检查

网友:
./r9270x1这个试试

网友:
重值核心就搞定了

网友:
矿卡怎么样

网友:
已解决,是散热器螺丝安装孔旁边有条显存数据线与散热器接触短路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