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p53 nm-c262 BIOS

楼主(2022-09-29):
机器原来桥短路  换桥后 0.4掉电  刷买BIOS也不行  只能放弃了  BIOS没验证过能否点亮  需要下载

网友A(2022-11-21):
经过 勘测  上传的2个bios都是  商用me   然而自己机器读出来的是 消费me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过 勘测  上传的2个bios都是  商用me   然而自己机器读出来的是 消费me

能正常使用就ok

网友(2023-11-30):
哪个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