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佬有联想小新air 13电路图 LS710MB

楼主(2022-09-29):
开机不显示PU5401背面有进水腐蚀痕迹  3V  5V  Cpu电路都正常  ,哪位大佬有电路图,看下这个芯片是个啥?

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55188-1-1.html图纸

高于100才能阅读,哥能不能看下PU5401

网友:
万分感谢,多谢大哥了

网友:
这个不是有图纸吗?

网友:
这机器故障是,开机灯亮,风扇转黑屏,不开机,外接显示器同样不亮,最后查出这里有个电容坏了

网友:
感谢热心的同行,有图纸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