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待机芯片发烫

楼主(2022-09-29):
请问各位大神PD203是个多大的电阻,用户自己换充电头把PD203换不见了,然后待机芯片发烫。

网友:
PD203是2个二极管

网友:
发烫是后极有短路

网友:
已修复,EC坏了,同行那里找了个料板换了EC一切正常。

网友:
这个管子拆了应该不会影响到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