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820-3437-B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2-09-29):
故障:整机接电指示灯不亮按开机键无反应
型号:A1466
版号:820-3437-B
维修过程:拆机裸板测试 指示灯不亮 待机0.02 不自动上电 ,观察主板发现debug接口处有进水腐蚀, 直接热风枪拆掉清理一下没发现腐蚀断线,再次接通电源发现,指示灯绿灯变红 ,但是还是不上电触发,看来没有这么容易捡到漏了,
主板测试维修过程:接通电源测试供电按照时序排查:1.PPBUS_G3H 公共点电压 8.9v左右正常,2.PP3V42_G3H L7095电感 电压测试3.3v这个电压给EC待机电压 3.测试EC复位 SMC_RESET_L在J6100端口24脚测试 正常3.3v左右,L7560电感测试 PP3V3_S5电感测试电压3.3v这个电压给桥的4.接上键盘排线按开机键SMC_ONOFF_L有3.3v电压短接开机发现EC可以正常发出PM_PWRBTN_L
5.大致可以判断问题应该出现在桥这边,测试发现桥不发出PM_SLP_SUS_L在电阻R8190 测试0V不正常,6.桥要收到 VCCDSW3_3 和 DPWROK 后才发出 PM_SLP_SUS_L信号,测试 VCCDSW3_3 和 DPWROK都是3.3v左右正常也无短路,待机复位时钟都正常,
7.桥不发出PM_SLP_SUS_L就无法开启后面PP3V3_SUS电压,自然无法上电,而PM_SLP_SUS_L信号又是直接到桥的,没办法了就只能BGA了死马当活马医了。
8.运气不错通电开机电流跳变正常显示,

网友A:
吊啊,这个是直接干U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吊啊,这个是直接干U吧

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 时序走了一遍就只有干一体U啦

网友:
能干U的都是牛人,且能一干就好的是人中极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