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S1-二连修

楼主(2022-09-29):
不多叭,直接看图,,,,,,,,,,,,,,,,,,,,,,,,,,,,,,,,,,,,,,,,,,,,,,,,

网友A:
楼主厉害,我也遇到一台,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我也遇到一台,谢谢分享

那就点赞压

网友B:
第二张图里你说那个电容短路导致所有的电压拉低,是真的吗?连ATX24针的12V 、5V等电压都被拉低了吗?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  现在很少维修这种台式机主板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泄气大法用的好!

把这些屁挑掉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二张图里你说那个电容短路导致所有的电压拉低,是真的吗?连ATX24针的12V 、5V等电压都被拉低了吗?

是的,你可以装个坏的电容上去试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你可以装个坏的电容上去试一下

你那个电容感觉是供电绿波,肯定是二级电路,附近是那个IC应该是网卡吧,那就是网卡供电绿波,怎么可能把所有电压拉低,最多是把5V拉低,可能3V3待机也会低,但其他的供电不会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电容感觉是供电绿波,肯定是二级电路,附近是那个IC应该是网卡吧,那就是网卡供电绿波,怎么可能把 ...

没3VSB,这跟把所有电压拉低有什么区别,你脑汁在想什么

网友E:
我的也是这个电容短路,我拆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是这个电容短路,我拆掉试试

修好了,别忘记点赞,我可是非常喜欢你这个小可爱的

网友:
滤波电龙。。。。

网友:
电脑老不用发霉了

网友:
两个问题导致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