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AIO 730S 开机有时报警2长3短

楼主(2022-09-29):
开机有时报警2长3短不亮 有时报警后会亮  刷bios 不好使 有修过的吗 这个一体机2长3短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估计是电源或者主板的问题 换个电源试试撒

网友:
2长3短好像是 大内存条接触不良 换个内存条试试,能换的都换一边  一个个排除呗